楼主(2021-07-15):
如题,有没有现成的仪器,或者自带电压电流显示的控制器?

网友A:
测量电压电流,淘宝有数字双显电压电流一体表。

如果你要求某一时段的平均值,估计要用变送器转成标准模拟量或者通讯,然后用PLC或者触摸屏读取后再自己处理。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数字式的可以直接读出平均值。

网友C:
利用均方根算法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