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5):
这个怎么关上啊,选择一个电机关闭上一个选择的电机

发现只是灯关不上,但输出的数值在变

网友A:
这个个人感觉用子窗口会方便直观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怎么做,现在是要下拉框选择那一台,然后哪一台电机的灯就要亮,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题目要求用下拉框

网友B:
你那不是有id关联号吗?DJXZ,它对应你的第几个选项,从0开始.你的灯可以用开关亮,变色或点亮,条件是DJXZ=0,DJXZ=2,看你选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可以了,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关不了,我把电机的灯新建了个变量,选择后面的电机,前面选择的电机关不了,我脚本写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选择一个电机,然后关闭上一个的电机啊,在循环脚本后面写上没用啊

网友B:
你这个能不能新开帖子.现在都不知道你原问题是什么?回答的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