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5):
昨天到现场发现液压制动器安装方式有点特别,不大顺眼,是安装方式不对(平装,立装)还是推动器用错地方了。

网友A:
液压不是垂直安装?水平安装能用吗?反正我知道液压千斤顶水平用没法用,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A:
这个抱闸制动这么安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B:
直接电动抱闸不行?不算大的减速机,竟然要配液压抱闸?

网友C:
    安装错误,可能也能勉强使用,不过,反应时间和推力会受到影响。从图片上看安装位置并不受限,不知是什么人这样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电磁抱闸吧?

网友E:
液压抱闸用油泵控制?

网友F:
这是YWL-250/E50液压鼓式制动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哦!我少见多怪了,以前还真没有见过这种制动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液压千斤顶理论上不能水平使用,其实只要液压油够多 实际上短行程是可以使用的,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液压千斤顶理论上不能水平使用,其实只要液压油够多 实际上短行程是可以使用的,我试过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