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5):
如图,新装的三菱软件,为什么上面的工具栏这么紧凑呢,看起来很乱的感觉,是哪里可以设置的吗,还是这个版本就是这样的?但是网上看到的画面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笔记本是不是4K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是普通的电脑屏,gxworks2打开就很好

网友B:
工具栏好像是没有调整的,改一下电脑的分辨率看看

网友C:
我的正常

网友D:
右键Works3-->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勾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缩放执行:系统。

网友E:
解我多年没有解决的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赖工的答案是对的,已经好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