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1-07-15):
刚刚入职电气工程师,有个项目涉及到了算法,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吧 就是把链条的速度转化为伺服控制出料的速度,和一些位置补偿,算法不太懂想了解一下应该怎么去学这些算法好,谢谢大家啦,新人报到

网友A:
算法的基础是数学,后面知道自己该先补哪块短板了?

网友B:
就上面说的例子更接近于应用题,在实际生产中应用。不用过于追究算法概念,先用自己想到的方法把问题解决,后面再想发优化改进。

网友C:
就是些数学公式,公式的意义是应用,如果不关心,你就会用公式就行.

网友D:
不同的应用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算法,关键是要知道根据工艺参数把算式列出来,然后加减乘除计算就可以了,就像楼上说的做应用题,个人觉得这个没什么必要提前去学习,因为太广了,实际应用中碰到了再去查查资料好了。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去算吧,怎么得出这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