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5):
哪位朋友做过。
1.232模块自由口协议读取RFID的信息
2.会返回1250字节数据
3.从里面取出32个字节的字符
4.然后字符合并成字符串
5.提供给数据库软件访问
哪位做过?我1-3基本会了,就是4,5没看完相关资料。

网友A:
那我帮你4,5?

网友B:
建一个字符串类型,把字符往里move   然后数据库软件直接读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据库软件怎么直接读地址啊?有没有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看了下好像可以直接读成字符串,数据库软件能直接访问西门子120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看了下好像可以直接读成字符串,数据库软件能直接访问西门子1200吗?
一般不能.要中间件.
你现在有什么上位机软件(hmi,工控),这些软件应该能和数据库接口.

网友C:
4.5你得有数据服务器,也就是数据由谁来提供给数据库,最好是加一个触摸屏,能给数据库提供接口的那种,不好找的话就整个上位机,最简单买个组态王和PLC通讯把数据写到数据库里去,你技术好的话也不用花钱的。
或者自己能整个转发工具也行,就是能和PLC通讯把数据读上来,并且可以转发到指定的数据库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