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伺服怎么调一样的速度呢

楼主(2021-07-16):
我用上图两种伺服电机 分别装配了两个相同滑台 ,控制器程序都调节成了100个脉冲走0.1mm,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都运行100mm,速度差别太大 怎么调节才能让速度一样呢?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电子齿轮比的问题,B2好像没有160000这个分辨率,先确定好B2的分辨率和电子齿轮比,A6的好办对比B2直接设置PR0.08就可以了.
假设B2是10000脉冲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都为1,也就是10000脉冲一转,那么把A6的PR0.08设为10000就可以了。
我这个只能保证PLC在发同频率脉冲时电机的转速一致,在滑台还要注意同步轮大小、丝杆螺距等机械速比的配置

网友B:
走的距离是脉冲数决定的,而速度则对应脉冲频率;所以慢的那台把脉冲频率加大就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通过电子齿轮比把速度调成一样吗 ,但是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满足了速度相同 ,plc程序也不一样了吧

网友B:
调电子齿轮比也可以,2个速度相同的话一个走的距离肯定比另一个要远的多,所以你还需要更改PLC发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