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大家好,当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一档时,如何设变频器参数,变频器的功率须改成和电机铭牌上一致吗?

网友A:
电机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调整就可以了,P=U*I。

网友B:
电机参数,电子过流保护都看下。我们新公司开业的时候,变频器大一级,然后参数没动,结果挂了一个电机。

网友C:
实际上只要改改电机参数就可以了,电机功率,电机电流.....

网友D:
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E:
电压一样,额定电流按电机铭牌设下就行了

网友F:
相差不是很多可以不用改,相差多就设置你现在的小电机的数据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