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如图所示的阀门开度,运行电流116A,电机额定电流137A,改变频节能空间大不大,加装国产变频大概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楼主:
阀门前后都没有安装压力表所以看不到压力差,流量计显示约490m3/h

网友A:
离心泵的电流是与流量成比例的,流量大才电流大。个人觉得改了变频后节能的空间不大,国产变频器75KW估计的1万左右。

网友B:
看你实际流量都490了,按照额定流量600的话。已经是80%左右的效率了,剩下最大20%的余量你看能节约多少?然后就是你的投入与后期的维修费用。所以粗略估算没有什么账可算的。跟楼上的意见一致

网友C:
你把阀门全部打开,看看此时的电机电流,以及水泵流量是多少。

变频运行的效果,需要以上数据!

楼主:
下午用时间法测量了电度表的度数,2分钟2.19度变比200/5,计算输入有功功率约66kw。全开阀门要下周才能试,估计会超负荷。

网友D:
终合考虑节电百分之五--八完全可能 暂载率百分之80以上一年可收回成本国产75KW/G变频4500左右已经很可靠了

网友E:
现在是66KW可以满足你的生产要求的话,算一下,改造的意义好像不大,改造后的优点是基本消除启动期间的水锤效应,但是购买变频器的和其他的改造费用约11000(国产变频),需要比较长时间才回本

楼主:
使用一段时间后,工艺方嫌现场与控制室距离稍远约250米,每个班要根据生产情况调节阀门几次,觉得麻烦于是向公司提出能否加装一个电动调节阀(DN200的),开会讨论时我们提出加装变频器同样可以调节还可以省电,目前两种方案公司领导还在比较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一段时间后,工艺方嫌现场与控制室距离稍远约250米,每个班要根据生产情况调节阀门几次,觉得麻烦于是向公司提出能否加装一个电动调节阀(DN200的),开会讨论时我们提出加装变频器同样可以调节还可以省电,目前两种方案公司领导还在比较中。
变频器低频状态下的扭矩是否满足泵的运行要求?变频专用马达≠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
不是啥子马达都能上变频器驱动的,你一个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马达用变频器拖动,并且长期在低频下运行,导致发热严重,马达尾部的风扇给自身散热不足,温升超高,马达绕组随时有被烧毁的风险,然后还得在大马达的屁股后面加装一台750W的三相圆桶轴流式鼓风机强制风冷。

这些意外的情况都要计算在内的哟。

网友F:
变频器节能改造一般多应用于工况灵活且负载率波动巨大的风机类负载,像对扭矩有要求的泵类负载,感觉上变频器,其目的节能不是主流技改领域,而是在对调速应用的领域。

网友G:
如果你需要调节流速,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一段时间后,工艺方嫌现场与控制室距离稍远约250米,每个班要根据生产情况调节阀门几次,觉得麻烦于是向公司提出能否加装一个电动调节阀(DN200的),开会讨论时我们提出加装变频器同样可以调节还可以省电,目前两种方案公司领导还在比较中。

这样的话还是加变频器比较好,如果要是控制压力,加个传感器还可以做成恒压控制。

网友E:
如果要经常调节流量,建议还是增加变频,实际上一个电动伺服阀门的价格也不便宜,还不如变频来得直接

网友H:
1、阀门开度,从图片看三分之一,有此阀门开度则增加了液体阻力,改为变频控制,可降低能量损耗,减少门体磨损,但降耗较小,短期内看不出明显效益。
2、生产要求,常对阀门进行控制调节,从改变频还是阀门控制器来说,单改变频的成本肯定高过改阀门的。但是阀门控制器需要新增加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这个成本就需要看敷设距离和现场环境了。
3、无论变频控制还是阀门控制器进行远程控制,都建议不能只有输出的模拟量,还要有输入的模拟量对其调节后的情况进行监控,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4、如果控制距离较远,则还需要增加信号隔离器,防止干扰和衰弱。
5、如果改变频控制,从流量和环境来看,电动机的发热情况应该可以在接受范围内,但是电机电缆的敷设环境看不到,是否会对其余的控制线路产生干扰,需要考虑。
6、如果改阀门控制,新敷设电缆时,只需要考虑本身的抗干扰则可。

楼主:
找到一个软件,可以显示流量、扬程、转速(频率)、功率等曲线,数据库中这台泵与我们使用的最接近,有一定参考意义。

楼主:
后一张图2组各4条曲线分别对应频率为50-45-40-35Hz

楼主:
工艺流程:上一工序把废液输送到本工序一个几千立方的槽罐,罐内加药反应后用该泵输送到下一工序,根据生产负荷波动调节该泵阀门使槽罐液位大约保持在30~40%即可。实际上有2台泵同时并联工作,总流量约880~980m3/h

网友I:
有节能空间   只是多久收回成本问题。我之前买的ACS510 110KW的也不到1W,你们这个完全可以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有节能空间   只是多久收回成本问题。我之前买的ACS510 110KW的也不到1W,你们这个完全可以改

ABB 110kw 不到1万,是新的吗?

网友F:
如果领导自己心疼公司需要出钱投资节能项目,又担心不能回本之类的,完全可以找市场上干节能改造的公司来进行谈判,只不过需要和别人签约,节能下来的费用要返还给别人,并且要返还多久,5年或者10年等等,也可能以后完全受制于人,用别人的计算节能的方案来执行计量。

这个方案的唯一好处,就是不用自己出一分钱,但是以后估计要被别人卡脖子。看领导层的选择罗。

楼主:
公司综合各方面因素讨论后认为:1、变频改造有一定节电空间但不是十分大。2、需要采购变频器+空开+接触器+柜体与原工频柜电缆连接互备,且有约1~2个月采购安装周期。3、有现成的库存调节阀和小电缆可以马上改造。基于以上因素决定采用调节阀方案,计划后天开始施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