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公司一台三菱MR-JE-40伺服驱动器坏了,新购一台对比另一台同型号正使用的驱动器把参数修改一致,开机伺服驱动器不运行,请熟悉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显示是什么?

楼主:
不报警,显示行走脉冲,走一点就不走了,一直停在第一次行走脉冲上

网友B:
同型号正使用的驱动器,给其他设备使用,首先要恢复出厂值,在把设备所需参数输入。

网友C:
还是怀疑你的数据设置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设置参数一定要按部就班操作!

网友E:
用软件监控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每转脉冲数设置不对

楼主:
谢谢用电脑复制后ok

网友G:
就是说是参数设置问题,就是不知那个参数起作用。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H:
用USB线将原来伺服参数拷贝出来,将新驱动恢复出厂,再将拷贝出来的参数拷到新驱动里试试。很大原因是驱动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