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最近接到公司一个很久之前的项目,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诸位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的。我们是用VB做上位机用RS232线和欧姆龙及其他设备通讯,现在VB遇到了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一个变频器,从图片中也可以看出。大概是0-24V模拟信号之类的。我推测可能是VB缺少引用的文件导致的,但是现在不清楚缺少的是变频器相关的还是说有数据采集卡之类的,变频器用的是三菱的730.希望有做过的大佬给点建议。null

网友A:
缺少驱动.
比如.dll或者.ocx.
里面包括了PT_AOConfig这些定义.看样子是模拟卡的驱动.应该安装一下,会注册.dll或者.ocx.或者已经注册了,在vb菜单选外部引用,添加相应的控件ocx.

网友B:
从变量的名称推测应该是缺少采集卡的驱动,这个猜测是dll文件,然后vb中应该在全局中引用这个dll中的某个函数,函数中包括文中的变量类型。
+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华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和楼下说的对,就是缺少数据采集卡的DLL文件,我准备练习商家要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