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MSG指令报错,错误代码6,求解!!!

楼主(2021-07-16):
我用S7-200PLC读取风速传感器,485通讯,MSG指令报错代码6,请问什么原因?请大神帮我看看我哪里错了。我设定的库存储区是VB1000~VB1284.
MBUS-MSG错误代码6: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MSG指令。
我不知道1哪里错了。请大神指教。我的程序只有这两行代码。

网友A:
错误代码:6 Modbus 正忙于处理另一请求:某一时间只能有一条 MBUS_MSG 指令处于激活状态。
你做个简易的轮询程序试试,你这个程序一直在执行MBUS_MSG

网友B:
第一条执行一次就行吧.
第二条定时或结束标志.把vb改一个小点的数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S7-200PLC读取风速传感器,485通讯,MSG指令报错代码6,请问什么原因?请大神帮我看看我哪里错了。我设定的库存储区是VB1000~VB1284.
MBUS-MSG错误代码6: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MSG指令。
我不知道1哪里错了。请大神指教。我的程序只有这两行代码。
1楼、2楼的回复都可以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