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下拉框中选中的信息如何送到PLC中?他们之间是如何链接和通信的???

楼主(2021-07-16):
假如现在有4电机,通过下拉框选择,选择哪个哪个灯亮,但电机通过sb1打开,选择电机1,电机1灯亮,按下sb1,电机按plc程序通过变频器设定频率运行,完成后停止,灯灭,选择电机2,灯2亮,按sb1按程序运行
问一下下拉框的id关联怎么与plc联系

网友A:
都跟你说了,数据关联,和id号关联,都可以进plc. id定义为设备变量,整数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lc那边用什么寄存器,D还是M?

网友B:
现代电气控制比赛的试题,当年参加这个,学校没有设备,没钱买,老师东拼西凑给我们组了一套,怀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lc那边用什么寄存器,D还是M?
动手动手,试一下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动起来了,我的天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动起来了,我的天哪
嗯,这个工控吧,就怕动手.老师在课堂讲一个学期,自己瞎捉摸,不如老师买个设备,2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