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镇流器的选型

楼主(2021-07-16):
有点不太清楚,如果镇流器功率比灯管大的话可不可以匹配?例如灯20w,选的镇流器60w这样

网友A:
可以的,就类似电源功率比负载大。20W用60的有点儿大太多,现在大都用LED的了,还是日光灯管造型,去掉镇流器,好安装。

网友B:
大马拉小车只是不合算
整流器自身也会有一定的损耗!

网友C:
没必要,浪费钱,够用就好

网友D:
现在LED的替换原来这种带整流器的日光灯,但不买品牌的话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E:
不可以,必须配套

网友F:
好久没见过镇流器的灯管了,不是改LED长灯管,就是用LED大灯泡了,感觉线圈式和电子式镇流器过时了。

楼主:
因为灯管是UV灯,所以才问配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G:
你说的镇流器是电感式的老产品?拿就不好使。

网友H:
灯管与镇流器应匹配,镇流器的作用之一是限制灯管的工作电流,如果镇流器配的大了,灯管的工作电流也就增大,寿命大为缩短。

网友I:
我觉得还是接地合适……反正我自己做的都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