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求助:哪位朋友知道 热电偶 分度号N转1-5V。哪个厂家好?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找0-5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找0-5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
输出是1-5v  不是0-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找0-5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
输出是1-5v  不是0-5v
这个事情找马云,淘宝搜 温度变送器1-5V 就可以了,其他具体要求直接跟店家联系

网友B:
这玩意之前玩过,要想线性度好,1是买高价别人挑好的(据说一条上千),2是买便宜的自己分段校正(买的时候就比较便宜,大概几块至十几块不等),然后曲线拟合,但是一但校正后,以后换传感器的话就要重新校正,如果是随便玩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能实现楼主用途的就是温度变送器了,温度变送器的输出大多为4--20mA, 在接收端并个250欧的电阻(最好是标准电阻),把4--20mA转换为1--5V即可。如果不受投资限制,就选择罗斯蒙特的,否则选择国产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