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泵运行不可靠 增加一个备用

楼主(2021-07-16):
一用一备自动轮换

网友A:
互为备用?
自动模式任何一个故障就会自动启动另外一台?

网友B:
装止回阀了?
来水流量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止回阀了?
来水流量够吗?
增压泵保证不间断增压是目的

网友C:
这应该是抽化工药剂什么的吧,电机线还是套管或者用电缆线好,否则容易腐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止回阀了?
来水流量够吗?
增压泵保证不间断增压是目的
来水流量本身就不足,增压只是个断续梦。
不装止回阀,倆泵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止回阀了?
来水流量够吗?
增压泵保证不间断增压是目的
来水流量本身就不足,增压只是个断续梦。
不装止回阀,倆泵闹着玩。
有人值守 人工止回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 和你那个恒压禍一起了

网友D:
人工止回阀那就应该人工切换泵,自动切换不合理……

网友E:
有流量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看图片不是自动轮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不是自动轮换电路。
是自动轮换 目前是手动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不是自动轮换电路。
是自动轮换 目前是手动状态
哈哈 果然为二次改造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