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1-07-16):
同一电柜内一台三菱,三台安川H1000都能正常工作,有六台安川V1000合闸不一定哪几个面板不亮,有时三台有时四台同时不亮,断电几分钟再合闸有时能亮,电源三相395V,母线570V,端子无10V,24V。有时合闸显示过压,几秒钟后正常(安川H1000偶尔也有上电过压现象几秒钟后正常但每次面板都能显示),只要断电几小时至几天再上电就不行,电柜内只有安川V1000有这种现象,供电局查变压器正常。把变频器拆回维修室怎么实验都没问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估计是电源电压偏高造成,

网友B:
在面板不亮时可以在线测量一下变频器的直流电压(+1和-端),如果直流电压正常,应该面板都会点亮,只是一些变频器会在开始或运行中报过流故障,一般加装制动电阻就可以解决,如果面板不亮应该只保留三相输入端和接电机输出端,把其它控制线全摘掉试试看面板亮不亮,检查是不是控制线引起面板不亮的。

网友C:
内部电源板故障,改价机器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源板故障,改价机器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是V1000的通病吗

网友D:
肯定是变频器电源电路有问题!很有可能是5V电源电压偏低造成的,这一款确实是通病,以前我碰到过的,更换电解电容就OK了!

楼主:
这几台都是V1000,1.5KW的,没找到5V的电接电容呢

网友E:
可以每一台单独装空开,或两台一起装空开,顺序通电。

网友F:
这问题看来是真的有问题啊,昨天拿 来一台110KW的,电源板还真的有问题,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今天查了好久没有发现哪里 有问题
,110有两块单独的24V电源,主板电源好像也有这问题

楼主(2023-11-23):
后来分析应该是现场环境潮湿,变频器元器件焊点有腐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