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6):
型号 NT631C-ST141B-EV2
现在问题是下载英文的系统,程序可以下载进去,但是中文显示乱码
下载中文的系统,程序下载不了。
试了几个系统文件 都不行
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软件用的NTST  4.7  4.8都用了

网友A:
先下中文程序,再下中文系统就可以了,这屏还是淘汰了吧,不好用。

网友B:
先确定程序是中文的

软件应该用NTST4.8C

将屏内存清除,再安装英文系统,再升级到中文,最后下载你的应用程序。

下载应用程序时,屏型号都试试,具体哪个忘记了。

程序下载不了有提示的,什么提示?

网友C:
英文的系统一样用户程序是可以显示中文的;只是进入后台系统的菜单是英文的;

网友B:
系统菜单没见过中文的

楼主:
解决了
下载中文系统
新建了一个文件,选择触摸屏型号
原来的每个画面复制过来。
稍微多用 1-2小时时间。

楼主:
不行的时候提示程序里面的系统和屏的系统不一致,所以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中文程序,再下中文系统就可以了,这屏还是淘汰了吧,不好用。
嗯,老设备,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建了一个文件,选择触摸屏型号
原来的每个画面复制过来。
如何做到?
再开NT提示这个,只有【确定】一条路

这款屏还是不错的,就是贵,141改为153了

网友C:
以前远大中央空调用的就是这一款;很多现在还在用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时候提示程序里面的系统和屏的系统不一致,所以下载不了。
这个情况处理简单
在【工具】-【PT配置】-
将原来的版本型号换成你新建下载成功的版本,根据提示修正可能不许下载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远大中央空调用的就是这一款;很多现在还在用的 ;
远大,双良都大量使用,上周处理的就是双良的,还是日文版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建了一个文件,选择触摸屏型号
原来的每个画面复制过来。
如何做到?
再开NT提示这个,只有【确定】一条路

这款屏还是不错的,就是贵,141改为153了
先打开源文件,找到画面,全选,复制
再打开新文件,画面,粘贴就行了
不过表好像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 这样很累,要来回打开源文件和新文件

不如改版本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这样很累,要来回打开源文件和新文件

不如改版本来的方便
画面不多,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