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7):
想查一下驱动,直接给DC540,怎么光耦没有供电?3845工作正常。

网友A:
电路板就是很好真实电路图,从图片来看此板有二组开关电源,小的开关变压器是供应驱动电路电源,此电源可能是低压供电开关电源(12V或者24V),二组开关电源是相互联系的,只有认真检查才能查到原因!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别人只能给你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就是很好真实电路图,从图片来看此板有二组开关电源,小的开关变压器是供应驱动电路电源,此电源可能是低压供电开关电源(12V或者24V),二组开关电源是相互联系的,只有认真检查才能查到原因!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别人只能给你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