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7):
电源板没有坏,通电后指示灯都不亮。
要读出程序,想找到程序芯片,换到别的CPU上面看看能不能读出程序来。

网友A:
发过来,我给你搞定.

网友B:
楼上2个都是高手。
特别是楼主,
以我不太好的理解能力:
你是分辨不出那个芯片存储程序,
否则就能读出它程序?

我常用STC(据说国产),我的程序无啥可保密,你能读出,据说STC奖十万以上。
(具体十,还是二十忘了,没能力赚,也就不太关心。)

网友C:
你把问题整复杂了呀老弟,程序不能重新写一个吗,费这功夫干什么?程序芯片一般就是内存模块,或者是CPU的某一存储区,数据块,程序块,系统块,存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系统块我个人觉得应该在CPU的某个特殊位置,其他数据块和程序块可能在内存里,但是PLC那点内存极有可能集成到CPU里了,所以,你这种操作有点花哨,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要么你找专业的师傅把PLC修好然后读出来。
要么你自己重新写一份程序吧,别读了,真的很费劲。

楼主:
拆了一个芯片,不是。不研究了。别人的东西。

网友D:
怀疑你的判断的正确性,如果电源是正常的,电源指示灯总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