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灭弧器

楼主(2021-07-17):
今天看到这个交流灭弧器,求教下各位大佬,它是什么工作原理及适用于何种场合。

网友A:
俗称阻容吸收器?

网友B:
这个是并联在接触器线圈上的。。用在隔爆柜和一些对控制电路有要求的地方。。

网友C:
至今没见过,这个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网友D: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阻容吸收电路,关于阻容吸收请看下面的百度百科

阻容吸收 语音   讨论 上传视频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用于吸收和消耗电路断开时感性负载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可防止过电压造成的负载绝缘击穿。

目录

1 优点:
2 缺点:

优点:

 语音

它可有效抑制操作过电压的瞬间振荡和高频电流,使过电压的波形变缓,陡度和幅值降低,再加上电阻的阻尼作用,使高频振荡迅速衰减。

缺点:

 语音

电容器耐压很难达到标准要求,阻容过电压吸收器因为其对过电压响应速度非常快,还没来得及动作时过电压已经降到保护器(避雷器)的动作电压以下,其结果是保护器(避雷器)很难起作用。

2005年后开发的ZR20型阻容吸收器采用干式高压电容,耐压绝对达到了系统要求。具有自愈功能的干式高压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是名副其实的“保护电容器”其绝缘水平完全达到了GB311.1Un和1.5Ln下长期运行、在2Un下连接运行4小时不出现闪络和击穿。在暂时电压(包括工频电压升高、谐振过电压、单相接地短路和间歇性)弧光接地过电压下安全运行。

阻容吸收器是一个频敏元件,不同于压敏元件(如避雷器)。其可以看作一个典型的串联RC保护电路,R、C、L同时起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使俺对其有了个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