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21-07-17):
各位兄弟,星三角启动时,3个交流接触器的电流怎么分配的?三角运行后,两个交流接触器各占额定电流的一半吗

网友A:
不懂就好好学习,问的什么啊,

网友B:
应该是根号3吧。

网友C:
下图的接法,流过的电流就是0.577倍额定电流,这个0.577是1除以根号3得来的,其实流过的就是相电流,电机上的额定电流是线电流,线电流是等于根号3倍相电流的。

网友D:
就是楼上说的,根号3分之一

网友E:
接法不同,电流也不同,看你交流接触器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
在三角运行中,两个接触器的电流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