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写汉字

楼主(2021-07-18):
做了个三轴,控制器是台达ES2 PLC ,想写汉字玩玩,不知有人搞过没有,请高手多多指教。写柴棍字应是没有问题,如果仿手写字体,用哪种上位机软件?

网友A:
150元的运动控制卡(当然,要插电脑PCl槽)
才是正途。

网友B:
PLC想玩转复杂的插补运动控制,PLC厂家研发给你配套的编程软件指令集都不支持,怎么玩?如楼上所说,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才是正道。

又想不用厂家提供的编程软件对PLC进行编程控制,又想用第三方运动控制软件去控制PLC么?这不跟老人机想安装微信APP软件一样么?硬件都不支持,咋玩?

楼主:
想法是:用PLC中D0-D1000地址,分别做三轴的数据寄存器,用变址寻址循环执行,PLC只接收上位机计算好的数据,并发送脉冲给三轴工作。

网友B:
运动控制的逻辑,不仅仅是发指令给每个轴该去行走多少距离的问题而已波!要同时协调三个轴同时配合的运动行走,你难道只是简单123轴按顺序排序挨个走,顺序走完三个轴而已?

网友C:
如果学习,还是算了,应用的话维宏控制卡加普通电脑,软件破解版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B:
PLC的工作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扫描程序并执行,所以当你的PLC需要同时让三轴协调运动的时候,控制精度可能不达标哦。玩运动控制的精髓就是插补算法,并且硬件需要配套。

网友B:
运动控制软硬件都要配套,就是当X轴走10毫米的时候,Y轴也必须跟着走8毫米,Z轴也必须跟着走5毫米,而且三轴同步时间有要求,不能谁先走都得,谁走完谁就万事大吉了,这样走出来的轨迹能符合要求么?

网友D:
想玩这样的运动控制控制,一颗STM32F103足矣,用不着上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玩这样的运动控制控制,一颗STM32F103足矣,用不着上PLC。
字怎么输入?取模?
翻地,有便宜的拖拉机,要什么锄头!
STM做专门G语言解释器却也不错。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如果业余玩玩,可以芯片外挂字库,专业一点的产品应该是上位机自动生成G代码传至芯片里再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业余玩玩,可以芯片外挂字库,专业一点的产品应该是上位机自动生成G代码传至芯片里再执行。
所以,你还是喜欢拖拉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拖拉机好哇,载重强,越野性能好,耐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三轴可以同步,用绝对定位变址读数据画了个五角星,用绝对定位每步计算的方法还画了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