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8):
【万泉河】OMRON PLC的字变量拆位

我在做PLC标准化编程的架构开发的时候,面对任何一个新型号的PLC, 首要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系统中如何拆位。

即,如何把一个DWORD或者一个WORD拆成32个或16个BOOL变量,或者一个BOOL数组。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如何聚合,把BOOL聚合为DWORD/WORD。

这是因为标准化的块在与上位机或者触摸屏通讯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所有的控制指令通过一个DWORD的多个位下发到PLC,而运行状体的多个位,聚合到一个状态字后上传到HMI。

这样既减少变量的使用,也减少块的管脚。

当然,我也不是每次都重写程序。 程序脚本都是从西门子,倍福的标准化程序,移植过来的。老的程序中既然用到了,那到了新平台,当然也想继续这个模式。尽可能的通过移植来实现,而不需要完全对程序重新编写。

这个问题,在绝对寻址的年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在S7-300中, 要把1个WORD比如MW10拆位, 啥工作都不需要做。 在需要按字访问的时候,只需要访问MW10,而需要按位访问的时候,则分别对应了M10.0, M10.1………M11.7。只需要访问这些位即可。

然而到了标准化编程, 逻辑都是在FB内部实现的, 我反复说过,FB中是不可以使用全局变量M的,所以自然就不能使用那些原本基础功能的技巧了。

到了TIA PORTAL, 西门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字变量支持切片访问,即原本的一个WORD变量VAR1, 可以直接使用VAR1.%X0的方式访问其中的位。

这一点,使用中是非常方便,但其实和IEC61131标准有些出入,像倍福TC2中, 这个语法变为了VAR1.0,没了%和X。程序直接复制使用会有错误,但也还好,只要有明确的规则, 做个查找替换也实现了。

但到了三菱, 不支持切片访问了,找啊找, 找到了一套DINT_TO_BITARR的函数,可以通过转换,转换到数组访问。 麻烦当然是增加了不少。但最终也算是解决了。

然后是OMRON, 现在搞的是CX-P,就被这个难题给难住了。 翻遍了手册,也没找到合理的函数,请教了熟悉OMRON的学员,帮忙搜索请教了好几天,给我个回复也是没找到好方法。

那我就自己动手写一个函数吧,也不用什么循环了。 用最笨的方法,直接判断32行,做比较:

随便拿其中的一行做个解释,比如BIT2:
QOUT[2]:=(IN1 AND 4)=4;

这里如果数值IN1只有BIT2=1,则数值=4, 所以先做一个字的AND, 把其它的位都过滤屏蔽掉,然后再比较下是否等于4, 如果等于,就是TRUE, 如果不等于,就是FALSE。 可能用IF语句比较容易被理解。 但其实=本身的结果就是TRUE/FALSE,可以直接使用。

明眼人肯定看出来了, 我这段逻辑这是在EXCEL生成的,所以后面的那些大数字,虽然难记,但其实我根本不会去计算它们,都是直接复制使用了。

相似的道理,位聚合成字,也用此方法实现。

然后生成的函数就叫做DINT_TO_BITARR,与三菱的函数同名,调用语法再稍微做个调整,就可以在一大批库函数中使用了!

将来再有别的品牌平台不支持拆位的,也可以直接使用这段代码。 毕竟,在数学计算的方法上,所有平台都是一样的。

最后汇报下在OMRON中做标准化移植的进展情况:

起先准备阶段的时候,是先研究了SYSMAC STUDIO,  (我在某网发帖提问只说前半截SYSMAC还被鄙视懂的太少,所以还不敢简称了),基本验证了可行之后,被同行告知, OMRON竟然还在两条产品线同时使用, CX-P也并没有完全被淘汰。

所以,安装了CX-ONE之后,一边研究一边探索,索性就先搞CX-P了。 OMRON作为一个最古老的PLC品牌,我在大学中就学过它,那是快30年前的故事了。 为了向OMRON,也为了向我的大学致敬,索性就两条线都各自做吧!但愿能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

现在CX-P已经做了过半, 和三菱一样, 也是遇到了各种问题,然而和三菱中的问题又完全不同,我原本以为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基因会很接近,但现在看,脑回路完全不一样。

但凭我对PLC和计算机的理解, 也大致摸透了他的特性,基本的技术难点已经解决,现在只剩下工作量的问题了。 我需要通过对设定的重复性比较多的工作量,探索如何在OMRON系统中快速实现。

总有人问我什么叫标准化,标准化其实就是追求高效率。寻找高效率的设计工作方法,给我们的设计工作探索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如果不能实现高效率, 那任他啥子标准都没意义,如果某些所谓国际标准非但不能帮我们提高效率,反而会给我们工作带来麻烦,那我们会毫不犹豫抛弃它。那些只有面子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看得到的,能实实在在带来高效率,带来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总有一些同行, 以为自己玩日系三菱、OMRON很久了,以为自己有点水平了。 所以对俺们这种新入手摸索一个新品牌的新手有些瞧不起,鄙视咱没水平。

现在给个作业, 和我做的一样,自己把位聚合的程序写出来,秀一下水平,如何?

先能做出来,再说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泉河】OMRON PLC的字变量拆位

我在做PLC标准化编程的架构开发的时候,面对任何一个新型号的PLC, 首要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系统中如何拆位。

即,如何把一个DWORD或者一个WORD拆成32个或16个BOOL变量,或者一个BOOL数组。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如何聚合,把BOOL聚合为DWORD/WORD。

这是因为标准化的块在与上位机或者触摸屏通讯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所有的控制指令通过一个DWORD的多个位下发到PLC,而运行状体的多个位,聚合到一个状态字后上传到HMI。

这样既减少变量的使用,也减少块的管脚。

当然,我也不是每次都重写程序。 程序脚本都是从西门子,倍福的标准化程序,移植过来的。老的程序中既然用到了,那到了新平台,当然也想继续这个模式。尽可能的通过移植来实现,而不需要完全对程序重新编写。

这个问题,在绝对寻址的年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在S7-300中, 要把1个WORD比如MW10拆位, 啥工作都不需要做。 在需要按字访问的时候,只需要访问MW10,而需要按位访问的时候,则分别对应了M10.0, M10.1………M11.7。只需要访问这些位即可。

然而到了标准化编程, 逻辑都是在FB内部实现的, 我反复说过,FB中是不可以使用全局变量M的,所以自然就不能使用那些原本基础功能的技巧了。

到了TIA PORTAL, 西门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字变量支持切片访问,即原本的一个WORD变量VAR1, 可以直接使用VAR1.%X0的方式访问其中的位。

这一点,使用中是非常方便,但其实和IEC61131标准有些出入,像倍福TC2中, 这个语法变为了VAR1.0,没了%和X。程序直接复制使用会有错误,但也还好,只要有明确的规则, 做个查找替换也实现了。

但到了三菱, 不支持切片访问了,找啊找, 找到了一套DINT_TO_BITARR的函数,可以通过转换,转换到数组访问。 麻烦当然是增加了不少。但最终也算是解决了。

然后是OMRON, 现在搞的是CX-P,就被这个难题给难住了。 翻遍了手册,也没找到合理的函数,请教了熟悉OMRON的学员,帮忙搜索请教了好几天,给我个回复也是没找到好方法。

那我就自己动手写一个函数吧,也不用什么循环了。 用最笨的方法,直接判断32行,做比较:

随便拿其中的一行做个解释,比如BIT2:
QOUT[2]:=(IN1 AND 4)=4;

这里如果数值IN1只有BIT2=1,则数值=4, 所以先做一个字的AND, 把其它的位都过滤屏蔽掉,然后再比较下是否等于4, 如果等于,就是TRUE, 如果不等于,就是FALSE。 可能用IF语句比较容易被理解。 但其实=本身的结果就是TRUE/FALSE,可以直接使用。

明眼人肯定看出来了, 我这段逻辑这是在EXCEL生成的,所以后面的那些大数字,虽然难记,但其实我根本不会去计算它们,都是直接复制使用了。

相似的道理,位聚合成字,也用此方法实现。

然后生成的函数就叫做DINT_TO_BITARR,与三菱的函数同名,调用语法再稍微做个调整,就可以在一大批库函数中使用了!

将来再有别的品牌平台不支持拆位的,也可以直接使用这段代码。 毕竟,在数学计算的方法上,所有平台都是一样的。

最后汇报下在OMRON中做标准化移植的进展情况:

起先准备阶段的时候,是先研究了SYSMAC STUDIO,  (我在某网发帖提问只说前半截SYSMAC还被鄙视懂的太少,所以还不敢简称了),基本验证了可行之后,被同行告知, OMRON竟然还在两条产品线同时使用, CX-P也并没有完全被淘汰。

所以,安装了CX-ONE之后,一边研究一边探索,索性就先搞CX-P了。 OMRON作为一个最古老的PLC品牌,我在大学中就学过它,那是快30年前的故事了。 为了向OMRON,也为了向我的大学致敬,索性就两条线都各自做吧!但愿能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

现在CX-P已经做了过半, 和三菱一样, 也是遇到了各种问题,然而和三菱中的问题又完全不同,我原本以为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基因会很接近,但现在看,脑回路完全不一样。

但凭我对PLC和计算机的理解, 也大致摸透了他的特性,基本的技术难点已经解决,现在只剩下工作量的问题了。 我需要通过对设定的重复性比较多的工作量,探索如何在OMRON系统中快速实现。

总有人问我什么叫标准化,标准化其实就是追求高效率。寻找高效率的设计工作方法,给我们的设计工作探索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如果不能实现高效率, 那任他啥子标准都没意义,如果某些所谓国际标准非但不能帮我们提高效率,反而会给我们工作带来麻烦,那我们会毫不犹豫抛弃它。那些只有面子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看得到的,能实实在在带来高效率,带来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总有一些同行, 以为自己玩日系三菱、OMRON很久了,以为自己有点水平了。 所以对俺们这种新入手摸索一个新品牌的新手有些瞧不起,鄙视咱没水平。

现在给个作业, 和我做的一样,自己把位聚合的程序写出来,秀一下水平,如何?

先能做出来,再说水平。

你写的太复杂了.

还是那句话,你的编程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B:
可能楼主不是用在PLC里?

以前一条指令解决不好拆分的数据位

比如要D100/D101的某个位状态(现在有专用指令解决)
MOV/MOVL D100 W100
在W100.00~W10.15 /W101.00~W101.15 就能得到你要的位状态

如果你是要D区以外的就更简单啦,直接调用那一位。

网友C:
CJ CP 功能块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就是我说的绝对地址的那部分内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好像也没简单到哪里去。

而且, 固死在OMRON里面, 换个品牌又不能用了。 像这样的水平啊, 俺情愿不要有。

我那程序将来任何PLC,只要支持ST, 都能用。

因为是基于基本的计算机数据原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我说的绝对地址的那部分内容吗!
开始就问你,这个程序是放在PLC里运行吗?
如果是的话,你能脱离所为的绝对地址运行?
非要在欧姆龙的PLC里用个Y,Q也不是不可以,有意思吗?

或许你是像自动生成下面这个梯形图程序,最后在完成变量表的【分配到】
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再研究CXP,它最后只能依赖绝对地址
SYSMAC STUDIO 应该是你要的目标

使用功能块

所有变量都可以后确定具体对象,不像CXP要先建立IO表分配资源才好动手编程,只要变量名起的成功就好办事
具体你要的“切片”技术,自己看手册,我觉得应该有对应指令,我是没精力琢磨了

CXP也好,STUDIO也罢,都是适应各自对应的机型,机器还在用为啥要淘汰,你淘汰它遇到需要时只能眼看着钱进别人的口袋。

只提 SYSMAC 是很容易被误解,对于新人可能是唯一,对于老人,SSS/LSS在早的GPS200/500(记得是)都是SYSMAC 麾下PLC编程工具。
2周前还用LSS复活一批在用C20的设备,用cxp改造几台CPM 控制的设备,没有这几样工具,再甜活也不是我的。
你说玩 STUDIO 的很溜, 在被鄙视懂的太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好像也没简单到哪里去。

而且, 固死在OMRON里面, 换个品牌又不能用了。 像这样的水平啊, 俺情愿不要有。

我那程序将来任何PLC,只要支持ST, 都能用。

因为是基于基本的计算机数据原理的。

要换品牌就能用,那么就要放弃西门子的编程思维以及你那倍福的Codesys的编程思维,且完全放弃日系的简便指令思维。

即使是使用同样软件的菲尼克斯,研华以及富士,由于其对应的硬件不同,其支持的编程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你要取得完整的移植,那么你需要放弃字节这种欧美系普遍支持的数据长度而改用以字为最小单位的数据长度,所以以你现在的水平都没有看透这些,你老是纠结于编程语言从西门子去直接翻译而不是针对于厂商进行优化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研读各个厂商的手册,总结各个厂商的产品特点,勿以西门子先入为主,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跨越品牌。

就目前看来,即使使用同一种编程工具,例如Codesys,只要允许二次开发,那么各个厂商不同,就不会那么简单的兼容,只能兼容不涉及硬件的指令,为了取得更大的兼容,就必须将功能简单化,所以标准是设计方法而不是你所谓的编程方法。

楼主:
你压根不懂标准化设计怎么做, 只停留在做垃圾程序的水准的人, 有什么资格评价?我提到了移植,又赶紧理解成我要做的是跨平台的程序移植了。

算了,相当于对牛弹琴。 不跟牛解释了。

楼主:
日系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简便使用的指令,普遍都是不支持封装重复使用的。 只适合在梯形图中罗列一千遍的使用,每一个实例都需要单独调试单独编写。
这种在我看来,都是垃圾。

楼主:
最简单的比方, TIMER指令很简练吧, 而且PLC中提供了数量非常多。

然而使用中就很麻烦, 需要每次单独调用,根本不利于大规模的程序自动生成。

所以,就坚决放弃不用。

最终,我做的标准化程序框架,在三菱或OMRON中实现时使用的定时器,也就1个或者0个。

当然, 在西门子中,到了1500, 甚至定时器这种特殊内存已经不存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是因为还有大量设备,大量人在使用CX-P, 所以我才排除千辛万苦在CX-P中研究标准化编程的实现方法。

你这回复一会儿指点我去用STUDIO, 一会儿又告诉我CX-P里面有大批钱可赚。

太互相矛盾了。

我已经翻遍了CX-P手册和ST指令集,没有专门的拆位指令, 所以自己编程实现了,所以写了文章。 你整个儿跟我玩了一场倒叙。

还什么指点我去翻手册。

我文章里面也说的很清楚了, CX-P和STUDIO我都要做。后者早研究很久了, 难度要小的多。所以暂时不着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因为还有大量设备,大量人在使用CX-P, 所以我才排除千辛万苦在CX-P中研究标准化编程的实现方法。

你这回复一会儿指点我去用STUDIO, 一会儿又告诉我CX-P里面有大批钱可赚。

太互相矛盾了。

我已经翻遍了CX-P手册和ST指令集,没有专门的拆位指令, 所以自己编程实现了,所以写了文章。 你整个儿跟我玩了一场倒叙。

还什么指点我去翻手册。

我文章里面也说的很清楚了, CX-P和STUDIO我都要做。后者早研究很久了, 难度要小的多。所以暂时不着急。
没觉得你说清楚了
当下欧姆龙的PLC,不论是CXP编程还是STUDIO编程能抛开梯形图吗?
说你去用STUDIO是稍微理解一点,你是不想用所为的绝对地址编程序,NX/NJ系PLC应该能满足你的爱好,可它能脱开梯形图吗?

cxp目前还是玩欧姆龙来钱最快的手段,STUDIO你玩的再溜,一年能接几单,当然接下一单可以歇三年。

找不到拆位指令就曲线读取嘛,不可以吗?
就像你开头最笨的办法,你敢说最后不要绝对地址吗?

再一个你开始给出的表细看看不懂了

左边“out x”是拆出来的“位”吗?
右边 “IN 1”是要拆的“数据”吗?
如果in1=3456,out?位为“1”
如果in1=A456,out?位为“1”
别说以三菱“8位”做蓝本,就说排到这么多“位”有什么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懂嘎
入乡随俗

网友D:
看到有这么多人怼你,我很开心^_^,干啥啥不行,装逼我第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这么多人怼你,我很开心^_^,干啥啥不行,装逼我第一

的确,你跟他谈编程,他跟你谈算法。

他所谓的算法不就是演变至传统PC中取位的算法,只不过我们平时写成 OUT:=(IN SHR x) AND 16#1而已,他的算法在绝对遵从IEC标准的日系中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整型和字串性是不同的类型,同时,如果要将整型按位赋予位数组必须依赖于地址编程,因此标签化编程自动化分配地址他这一套就失效了。

他不清楚梯形图才是几乎每家厂家都支持的编程语言,要想编制欧姆龙中通用的程序,不用梯形图怎么行?

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各位,骗子不少,口袋看看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比方, TIMER指令很简练吧, 而且PLC中提供了数量非常多。

然而使用中就很麻烦, 需要每次单独调用,根本不利于大规模的程序自动生成。

所以,就坚决放弃不用。

最终,我做的标准化程序框架,在三菱或OMRON中实现时使用的定时器,也就1个或者0个。

当然, 在西门子中,到了1500, 甚至定时器这种特殊内存已经不存在了。

你也开始用多品牌了,是公司不行了生活遇到困难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泉河】OMRON PLC的字变量拆位

我在做PLC标准化编程的架构开发的时候,面对任何一个新型号的PLC, 首要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系统中如何拆位。

即,如何把一个DWORD或者一个WORD拆成32个或16个BOOL变量,或者一个BOOL数组。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如何聚合,把BOOL聚合为DWORD/WORD。

这是因为标准化的块在与上位机或者触摸屏通讯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所有的控制指令通过一个DWORD的多个位下发到PLC,而运行状体的多个位,聚合到一个状态字后上传到HMI。

这样既减少变量的使用,也减少块的管脚。

当然,我也不是每次都重写程序。 程序脚本都是从西门子,倍福的标准化程序,移植过来的。老的程序中既然用到了,那到了新平台,当然也想继续这个模式。尽可能的通过移植来实现,而不需要完全对程序重新编写。

这个问题,在绝对寻址的年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在S7-300中, 要把1个WORD比如MW10拆位, 啥工作都不需要做。 在需要按字访问的时候,只需要访问MW10,而需要按位访问的时候,则分别对应了M10.0, M10.1………M11.7。只需要访问这些位即可。

然而到了标准化编程, 逻辑都是在FB内部实现的, 我反复说过,FB中是不可以使用全局变量M的,所以自然就不能使用那些原本基础功能的技巧了。

到了TIA PORTAL, 西门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字变量支持切片访问,即原本的一个WORD变量VAR1, 可以直接使用VAR1.%X0的方式访问其中的位。

这一点,使用中是非常方便,但其实和IEC61131标准有些出入,像倍福TC2中, 这个语法变为了VAR1.0,没了%和X。程序直接复制使用会有错误,但也还好,只要有明确的规则, 做个查找替换也实现了。

但到了三菱, 不支持切片访问了,找啊找, 找到了一套DINT_TO_BITARR的函数,可以通过转换,转换到数组访问。 麻烦当然是增加了不少。但最终也算是解决了。

然后是OMRON, 现在搞的是CX-P,就被这个难题给难住了。 翻遍了手册,也没找到合理的函数,请教了熟悉OMRON的学员,帮忙搜索请教了好几天,给我个回复也是没找到好方法。

那我就自己动手写一个函数吧,也不用什么循环了。 用最笨的方法,直接判断32行,做比较:

随便拿其中的一行做个解释,比如BIT2:
QOUT[2]:=(IN1 AND 4)=4;

这里如果数值IN1只有BIT2=1,则数值=4, 所以先做一个字的AND, 把其它的位都过滤屏蔽掉,然后再比较下是否等于4, 如果等于,就是TRUE, 如果不等于,就是FALSE。 可能用IF语句比较容易被理解。 但其实=本身的结果就是TRUE/FALSE,可以直接使用。

明眼人肯定看出来了, 我这段逻辑这是在EXCEL生成的,所以后面的那些大数字,虽然难记,但其实我根本不会去计算它们,都是直接复制使用了。

相似的道理,位聚合成字,也用此方法实现。

然后生成的函数就叫做DINT_TO_BITARR,与三菱的函数同名,调用语法再稍微做个调整,就可以在一大批库函数中使用了!

将来再有别的品牌平台不支持拆位的,也可以直接使用这段代码。 毕竟,在数学计算的方法上,所有平台都是一样的。

最后汇报下在OMRON中做标准化移植的进展情况:

起先准备阶段的时候,是先研究了SYSMAC STUDIO,  (我在某网发帖提问只说前半截SYSMAC还被鄙视懂的太少,所以还不敢简称了),基本验证了可行之后,被同行告知, OMRON竟然还在两条产品线同时使用, CX-P也并没有完全被淘汰。

所以,安装了CX-ONE之后,一边研究一边探索,索性就先搞CX-P了。 OMRON作为一个最古老的PLC品牌,我在大学中就学过它,那是快30年前的故事了。 为了向OMRON,也为了向我的大学致敬,索性就两条线都各自做吧!但愿能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

现在CX-P已经做了过半, 和三菱一样, 也是遇到了各种问题,然而和三菱中的问题又完全不同,我原本以为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基因会很接近,但现在看,脑回路完全不一样。

但凭我对PLC和计算机的理解, 也大致摸透了他的特性,基本的技术难点已经解决,现在只剩下工作量的问题了。 我需要通过对设定的重复性比较多的工作量,探索如何在OMRON系统中快速实现。

总有人问我什么叫标准化,标准化其实就是追求高效率。寻找高效率的设计工作方法,给我们的设计工作探索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如果不能实现高效率, 那任他啥子标准都没意义,如果某些所谓国际标准非但不能帮我们提高效率,反而会给我们工作带来麻烦,那我们会毫不犹豫抛弃它。那些只有面子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看得到的,能实实在在带来高效率,带来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总有一些同行, 以为自己玩日系三菱、OMRON很久了,以为自己有点水平了。 所以对俺们这种新入手摸索一个新品牌的新手有些瞧不起,鄙视咱没水平。

现在给个作业, 和我做的一样,自己把位聚合的程序写出来,秀一下水平,如何?

先能做出来,再说水平。

取位这种基本算法不是通用的么,正常人不是先移位再与操作的么,你作为要标准化的人怎么就拿这种垃圾算法来论坛显摆呢,这有失身份啊……

网友F:
一进来就看到万老师装逼不成反被人打面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请大力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实在闲的没事干了。

前面开发的西门子系统的标准化掌握的技能, 啥都不用干,就光给其他公司做辅导,已经足够轻轻松松养家糊口。

书也写完了, 为了证明方法是通用于所有PLC品牌的,所以闲下心来就把所有的品牌系列都排着做一做。

然后未来, 那些习惯于用OMRON, 三菱的非标设备公司, 如果要提高效率, 要推行标准化, 也可以参与一下了。

等于为自己扩展更广的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像根本没看懂需求。

网友G(2021-10-06):
根据本台记者采访,以下为万老师的回应:
“朋友们好啊我是工控标准化编程掌门人万泉河。刚才有个朋友问我万老师发生甚么事了,我说怎么回事,给我发了一几张截图,我一看!嗷!原来是昨天,有两个年轻人,三十多岁,一个体重,九十多公斤,一个体重八十多公斤,他们说,唉…有一个说是我在PLC编程把颈椎练坏了,万老师你能不能教教我工控标准化编程,哎…帮助减轻一下我的工作量,有助于我的颈椎病。

我说可以。我说你在电脑房拿项目练手,不好用,他不服气。
我说小朋友:你两页程序来比我一行程序,他比不了。他说你这也没用。我说我这个有用,这是标准化编程是讲化劲儿的四两拨千金。二百多页的英国PLC程序,都比不上我的这一页标准化。

啊…哈!他非和我试试,我说可以。诶…我一说的运行编译起来了,很快嗷!然后上来就是一个故障一个警告一个双线圈,我全部防出去了啊防出去以后自然是传统美德以点到为止,右手放到鼠标上没点运行,我笑一下准备点运行,由这时间,按标准化编程的点到为止他已经输了。

他也说,啊他认输了,两分多钟以后,程序还是找到哪里有问题,我当时流眼泪了,捂着脖子,我说停停。然后两分钟以后,两分多钟以后诶就好了,我说小伙子你不讲武德你不懂。

他说:万老师对不对不起,我不懂规矩。啊,我是…他说他是乱打的,他可不是乱打的啊,三菱、西门子、松下、倍福全系列精通,训练有素,后来他说他练过几年的C#和VB.net,啊,看来是有备而来!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六十九岁的老同志,这好吗?这不好,我劝这位年轻人耗?!子 !尾 ! 汁 !,好好反思,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呃…工控编程要以和为贵,要讲武德,不要搞窝里斗,谢谢朋友们!”

网友H:
万老师书在哪里买 我买一本

楼主:
机械工业出版社, 编辑审稿中。

他们效率也确实够慢的。

都交稿半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工业出版社, 编辑审稿中。

他们效率也确实够慢的。

都交稿半年了。
可能也懵,要找专家会商

网友I(2022-04-14):
真不知道1楼哪来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懂一样,也就会玩个小型机,真是可笑

网友J:
D0.00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D0.00不香吗?

香。

如果只拆一个, D0.00
但如果要重复拆, 无数个呢?

网友K(2022-12-05):
欧姆龙这样写编译不过呀。 codesys倒是可以这样写,但又不需要。

网友K:
回复 网友K:
Sysmac Studio

网友K:
回复 网友K:
QOUT[1]:=(INT1 AND WORD#10#2)=2;
找到问题了,要这样写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难得有真心学习的。

提醒你一下, 我原文中发的EXCEL中最后一行的程序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