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8):
求一个三菱PLC控制伺服定位程序,最好是可以多步定位那种,比如第一次跑100CM  第二次跑150CM  第三次跑200CM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功能还要在论坛求助?先尝试着写,有问题向论坛求助

网友B:
绝对或者相对定位指令

网友C:
就是一条ddrva指令搞定,分时接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