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变频器

楼主(2021-07-19):
众辰N200系列22KW炸模块整流  换模块开机启动显示1N1,驱动都换了

网友A:
嗯,然后呢?

楼主:
说明书无此代码

网友B:
主板可能开挂了!

网友C:
22KW也炸了?我们小功率的一直在用,大功率的是炸过几个,最近众辰质量下滑啊!

网友D:
1n1说明说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主板换了 启动还是显示1N1

楼主:
是空压机

楼主:
说明书上查不到

网友B:
咨询厂家客服或者技术支持!

网友E:
P0.01等于2

网友F(2021-11-1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