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9):
施耐德编程软件中打开TM241ce40tu程序时消息对话框出现隐式检查POU缺失,添加隐式检查的pou缺失,建议将pou(功能)添加到checkbands项目完整编译。

网友A:
在项目app那里右键  添加用于检查隐性什么什么的
会弹出一个窗口让你勾选...勾选上你使用的变量类型就行了

这个是用来避免程序例外的...就是除数为0的例外
我一般都是全勾选上,然后塞到一个文件夹里 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