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咖, 先行感谢了!

楼主(2021-07-19):
我们在做项目时, 碰到一台机床用了这个无名的PLC主板, 机床厂家停产该机床也没技术支持了, 这个PLC现在就死活通信不上。
哪位大咖认得它, 提示我们一下到哪里搞它的资料,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看看TB查下机床配件吧。如果有名气的话有可能有配件卖。

网友B:
5路485通讯,应该是定制的,估计淘宝也没有

网友C:
看上去好像是三菱的工控板,你把那个通讯芯片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232通讯,在接上232的通讯线,用三菱的软件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淘宝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像是三菱的工控板,你把那个通讯芯片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232通讯,在接上232的通讯线,用三菱的软件试一试就知道了!
这个比较像, 感谢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淘宝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你通讯是想改程序吗?通讯口旁边好像写着RS什么的,估计应该是RS422,那么基本就能确定是三菱,你用三菱的线和软件试试看。
不过就算通讯上,有些这样的工控板是不支持上传程序的,也就是说不一定能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淘宝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你通讯是想改程序吗?通讯口旁边好像写着RS什么的,估计应该是RS422,那么基本就能确定是三菱,你用三菱的线和软件试试看。
不过就算通讯上,有些这样的工控板是不支持上传程序的,也就是说不一定能把程序读出来。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通信口来读一些寄存器, 我听是仿三菱的, 也不知道是RS 422或是2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淘宝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你通讯是想改程序吗?通讯口旁边好像写着RS什么的,估计应该是RS422,那么基本就能确定是三菱,你用三菱的线和软件试试看。
不过就算通讯上,有些这样的工控板是不支持上传程序的,也就是说不一定能把程序读出来。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通信口来读一些寄存器, 我听是仿三菱的, 也不知道是RS 422或是232?
圈圈的位置上印着有,如果你想读一些工艺参数,首先的需要知道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其次你要知道这个通讯口的协议内容(这个应该是三菱的编程口协议),否则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D:
图片上的是国产三菱板,黑色数据线应该是422(232一般是用D型多针插口),现在是通讯不上,有没有检查其他的原因?一般,这类板子,板子的工厂是直接给你换新,但由于你不是一手用户,这个就难说了

网友E:
直接拿三菱软件和数据线试试能不能读出来数据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都是直接把板子换成自己常用的PLC,这种板子控制的设备一般都不是很复杂,重新编程并不难。

网友G:
看样子是仿三菱的,编程口是RS232还是RS422你可以通过连线的另一端人机上的通讯口看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工控板用的是rs232通讯的,线也是标准的圆口232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