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人配的线

楼主(2021-07-19):
咋样配出花了吧
配出花了吧
雇不起配线工人了 只能雇自己 省钱 一壶酒摆平了

网友A:
一直觉得楼主是安徽人,因为那边座这个的确实多。

网友B:
看楼主接的挺好。

网友C:
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以后线头坏了,可以剪掉一段重新接,不用再去找线,我每次接线都是预留一点出来,方便以后的维修。

网友D:
功率不大,柜子挺大……这样的柜子维修方便……

网友E:
在我们这里这样做用户基本不接受。

网友F:
门上三个指示灯上部连线和下部线一起走,扎带和缠绕管用黑色的,那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上三个指示灯上部连线和下部线一起走,扎带和缠绕管用黑色的,那就更漂亮了
是 始终没想到 下次试一下 谢谢提示

网友G:
这线扭得是真的漂亮,从没有见过如此优美的布线,阿诺多姿啊,哈哈哈

网友H:
要我做,绝对把底下两个接线排去掉,热继电器装接线排的位置,两个空气开关装总开关的下面,接触器移下来一档,这样简洁又省线,安全性进一步提高.

网友I:
一般成套厂做,是横平竖直。元器件之间一般不需预留线。这些线很常见,不贵,万一发热了,换一根也很容易。这么短的线,箱内空间大,散热条件好,不容易在短线上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