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画面乱码

楼主(2021-07-19):
原设备的画面是日文的,是我下载软件的问题吗?请教各位大佬,必须要下载日文版的吗?

网友A:
找台日文系统就好了

网友B:
下载到同型号的屏内,字体设成日文,在屏上就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设置字体,在电脑设置还是屏上操作?

网友B:
都可以,电脑上设的写入时记得把设置选上一起下载,或在屏的系统菜单字体设置一项选日文;
你这个屏应当是GP477或GP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