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C320K变频器通电故障码POFF怎样维修(45KW)

楼主(2021-07-19):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断电之后才显示的吧,

网友B:
基础性问题,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去看书吧...

网友C:
这个不是故障代码,如果你上电后一直是这个显示就是电源板故障(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网友D:
小电容换了先

网友E:
我会修,寄给我

网友F:
要么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 要么主板坏了

网友G:
有的变频器输入缺相报这个故障,;另外输入电压检测故障报这个故障。

网友H:
变频器报缺相,好修。。

网友I:
看开关电源部分有一个1uF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J:
上电跳重点检看250V 1uF电容,及周围电压检测线路,起动跳查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