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1-07-20):
信捷触摸屏控制信捷PLC,其中有控制变频器
的段速功能,工作一会屏变成白屏了 没有画面了。有时一有信号输入就会变成白屏,是变频器干扰吗?

网友A:
变频器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有可能,你把变频器电源切断再操作下,都是正常那就是变频器的原因了;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干扰,只要你变频器通电就会干扰,拆除触屏和变频的信号线干扰消失的话才好判定,现在的变频器技术很成熟,很少出现直接干扰到你的触屏白屏这个程度,建议先排除设备的布线和连接,接地保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