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种接口板有替换的?经常发生工作中松动,旋起来好费劲

楼主(2021-07-20):
这种板上有输入接近开关信号,也有输出电磁阀信号,不懂专业名称叫啥。我们叫I/o接口板。
请问工控大神,这种板有没有其他好维护的产品来替换它?比如直接用接线端子接线的那样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让它经常松动?

网友A:
这应该是AB的以太网IO模块吧,上面有IP地址的,想要替换估计是非常难得,这个是螺纹连接的搞不懂怎么会经常松动呢

网友B:
是不是振动比较严重?我们设备上有很多类似的,很少有松动的,用了快20年了,开始出现老化,一紧固塑料就裂了,正在逐批更换。

楼主:
好的,我现在知道了,这叫以太网IO模块。谢谢YXBK版主。
现场振动是比较大的,这是制砖机上用的,制砖机主机上有四台振机,靠振机振动来把砖块材料压实,这几个IO模块就装在机器本体上,会跟着机器一起振动。
象这样整排的用手来旋,很难吃力,特别是内排的,空间有限,手不好用力。现场工人又不会那么认真去旋,稍微疏忽大意点,就没把它旋得紧。设备振动几天,就松了。
如果难更换,看来只有把每个都旋转一遍了。或者采用一些防振措施了,比如加防振垫之类的。
谢谢cgmguangming。

网友A:
如果位置允许的话,可以从不震动的地方或者地上做一个支架来托住

网友C:
看来是设备漏洞,把需要经常拔插的控制线路零部件装在震动装置上。
你只能想办法把图一的设备从震源上移走,不能想办法找接插零部件替代。,或者改用别的方法把线路焊死。

楼主:
这个模块是放在一个铁箱子里,然后固定在机器本体上,现在在想在铁箱与机器之间加防振垫的方法。
一台机器,IO模块有五六个,都是固定机器本体上。如果能够解决防振的问题,我就轻松多了。
机器振动很大,连地面都跟着一起振。机器的原理就是把混凝土加各种料然后用振机把它振实。所以机器本身和周围地面振动都是很大的。
问了设备厂家,这种容易松动的现场是他们的通病。

网友B:
我们有把整个柜子用吊链挂着的,就是防震,不知道你那使用不。

网友D:
制砖机竟然舍得用这么贵的配件,难得啊。以前做的压板机(人造英石),震动非常大,用的PLC和触屏的信号线也是由于震动大经常失灵,后来是用玻璃胶打住了才基本解决问题,你这个估计不能打胶固定,为了减震,你可以考虑用板子做个平台,把你那接口板用胶固定在板上,然后用四个弹簧悬空吊着板子,应该有一定的减震效果,可以的话,把你这接口板转移到没震动的地方,但工程量会大很多

楼主:
现场粉尘很大,原料里有水泥。要把接口板放在箱子里。接口板进出线路多,线路长度也有限,预留没多长。所以移动的空间很小。头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台设备几百万。用这些东西,小意思了,不然都是铁架子哪值这样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