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0):
在外面搞维修,一台板框压滤机很久的设备没有图纸没有线号,到现场看了一下,觉得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说明天再弄先走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现成的图纸?大致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启动油泵电机自锁,电接点压力表控制高压停止,并且低压保压,还有1个时间继电器用了常闭触点,另外有一个启动自锁是泄压的,一共4个按钮。启动打压和停止,泄压和停止,启动打压和泄压按钮有互锁的,用了3个继电器的多组常开常闭触点,和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现在的情况是高压不会停止,基本高压以后不会掉压,所以低压保压还没有看行不行,他们换了压力表还是这样,有现成的图纸吗?没有的话只有自己画了

网友A:
这个只能找设备供应商

网友B:
这么简单,有发贴的时间自己就画出来了 很多进口设备,没图,没线号,也是这么搞出来的

网友C:
4个按钮,3个中继,1个时间继电器,1个接触器,1个电压力表,应该不用半天就可以画出来。我只有光洋plc控制的压滤机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花了1个小时把图画出来了,解决问题了

网友D:
百度一下基本不会两手空空

网友E:
恭喜楼主又有银子进腰包了!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