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齿轮比

楼主(2021-07-21):
台达伺服电机B2的电子齿轮比该怎么设,

网友A:
这个你首先的算出来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没听懂,就是你的意思是去看这两个参数里面的数值,然后通过那个公式算出来,然后再去改那两个参数来实现改变电子齿轮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听懂,就是你的意思是去看这两个参数里面的数值,然后通过那个公式算出来,然后再去改那两个参数来实现改变电子齿轮比吗

电子齿轮比简单的讲就是调节编码器的分辨率,比如说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1万个脉冲一圈,就是说PLC发一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转  1/1万  圈,但是你在实际工程中要用到  1/10万 的精度,这就需要把分辨率调到10万个脉冲,怎么调呢,改变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1,分母设为10,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你要设定电子齿轮比,首先你要知道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和你实际工程中需要的工艺精度,然后再进行计算,最后再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设成1:1情况下就是要输入你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数值的肪冲数转一圈,你具体需要怎么的对应关系计算后分别设P1-44/45二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C:
默认16:10  就是10000个脉冲 伺服转一圈。

16:5就是5000个脉冲转一圈?

看几次手册,做个试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