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1):
按按钮plc的灯亮,但跟plc连接的触摸屏上的灯不亮,我用FX可以,但用Q系列不行

网友A:
屏上灯的地址设的对不?

网友B:
可能是地址不对吧,毕竟屏没有报通讯异常之类的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屏的通讯状态地址拿出来,监看他的数值,如果是0,则通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过了,是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