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可以加工弧面吗?

楼主(2021-07-21):
怎样利用3U系列PLC的两轴(Z轴与X轴)加工一个弧面,x轴是直线运动的,可以用定位指令还是要用到差补?

网友A:
FX3U没有直接的插补指令。

网友B:
这不是PLC干的活儿呀,用运动控制卡它不香嘛,还便宜

网友C:
一起温习初中数学直角三角关系式:a*a=b*b+C*C。
这里,a是半径,b可以是你的x(注意象限),
那么,C就是你的所求。
绝对定位指令走起!

网友D:
加20GM定位模块;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用定位模块,单纯用PLC去计算,绝对值定位的话,理论可行,但实际中PLC恐怕没有那么快的运算速度,除非加工精度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