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用的好好的,SF报警灯亮,坏了???(20210722)

楼主(2021-07-21):
去外面修设备,SF/DIAG灯常亮,厂家说坏了,要2000块钱买一个包括程序,还说程序没有加密的,如果程序还能读写出来或者我在别的一样的机读出来,买一条通讯电缆自己再买个plc读写可以吗?右边的拨码开关试了几次,也断电重启了几次,拍照的时候没有打到run而已,请教大家怎么处理才好?现在不急的,没有使用这台机。

网友A:
。。。。。嗯,买个新的老200 , 读出源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200里面,就可以打完收工。

         关键是老200现在比SMART还贵。

         我看着程序也不复杂,还不如直接SMART,直接重新程序来的爽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买个新的老200 , 读出源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200里面,就可以打完收工。

         关键是老200现在比SMART还贵。

         我看着程序也不复杂,还不如直接SMART,直接重新程序来的爽快。
200的程序也可以转smart的

网友C:
打到run,RUN灯亮吗?

试着读出程序,有程序就好办

SF/DIAG灯常亮,查资料看是啥意思

网友D:
估计已经不能联机了;

网友E:
没几个点,随便买个二手机把程序灌进去就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重写也没多少难度

网友F:
不能联机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用个新的,写下程序

网友H:
买个新的 把存储芯片换过去

网友I:
也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程序一般不会坏的,除非极个别情况,年岁久远的机器一般 都是 串口或者通讯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一般先排查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系统故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编程电缆还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打开关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内存坏了吗

楼主:
这个是个化学品厂,厂里的各种设备外壳已经腐蚀很厉害了,当时去看plc都还有水滴?化学溶剂之类的?所以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们看世界末日一样

网友J:
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花2000直接厂家买不好吗?自己买PLC,再买编程电缆,还能省几百钱?作为员工钱也不是你出的吧。你还要用电脑,安装软件,驱动,会联网下载。这些都会的话,应该能知道上面的故障了吧,至少也知道怎么查吧。而且非常可能无法联网下载程序了,即使自己会编程,万一工艺不熟,考虑不周,出事故你要负责的。停产或者造成事故的损失更大。没弄过,很可能有失败的风险哦,自找麻烦。如果希望自己动手学到东西的可以尝试去做这些,对自己有信心的可以试试。

网友K:
厂家能不能有源程序都不一定了
估计不能连接电脑了
程序芯片换到好的plc上面试试

网友L:
如果单纯的想修好建议还是发两千块钱从厂家哪里买一个 毕竟自己买一个也要一千多程序还不一定读的出来 如果自己有兴趣搞可以买了200smart
便宜自己写程序

网友M:
如果能联机把程序读出来还好,买个新的来装进去就好了,不能读出来不如花2000元叫厂家全部搞好,自己少麻烦

网友N:
直接给给厂家搞,自己搞也省不了几个钱,还费心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