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无正文)

网友A:
以上程序就是数学中的不等式,按照不等式的解题规则,该程序无解,以第一段为例,当变量T71<120,且T71>150时,即条件满足,程序可以执行。注意,此时的T71既然是<120,怎么又同时满足T71>150呢?即自相矛盾!也就是如同以下第4条的状况,不等式组无解,即程序永远不会执行!

1、若两个未知数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同向左,就取在左边的未知数的解集为不等式组的解集,此乃“同小取小”。

2、若两个未知数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同向右,就取在右边的未知数的解集为不等式组的解集,此乃“同大取大”。

3、若两个未知数的解集在数轴上相交,就取它们之间的值为不等式组的解集。若x表示不等式的解集,此时一般表示为a<x<b,或a≤x≤b。此乃“相交取中”。

4、若两个未知数的解集在数轴上向背,那么不等式组的解集就是空集,不等式组无解。此乃“向背取空”。

网友B:
图中的条件是满足不了的,编程者的原意应该是T71>120且T71<150,但是这两个符号用反了

网友C:
也许原意是T71<120或T7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