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PLC加磁栅尺控制步进电机怎样做闭环呢,求给个思路?

网友A:
1.PLC发出多少脉冲通过磁栅尺的反馈来验证步进到底有没有走那么多,比如理论计算PLC发10000个脉冲应该是走100MM的距离,到底是不是刚好走了100MM,就看磁栅尺反馈回来到底是不是这么多,如果没有,可以再一次修正或者报警,假设只走了99MM,那就再发1MM的脉冲让步进走。这种在PLC里面用定量脉冲指令。

2.根据反馈值直接让步进走,比如走100mm,95mm段快速走,后面5MM慢慢走,走到刚好100MM时停止。这种在PLC里面用可以改变脉冲频率的指令。

网友B:
部分的步进电机是带编码器的,直接读取脉冲就可以

网友C:
这个问题,
同问“我怎么吃我刚点的米饭?”一样奇怪。
你要去的距离,尺显示到了,停下啊。
当然,速度可以淡入淡出更完美。

网友D:
在安川M2总线应用中做过这种闭环,是用凸轮同步那种,比如动作角度为180度,那么在前160度为速度同步,后20度再采集位置差集,以每个扫描周期递增增量的方式补偿,达到闭环控制目的。

网友B: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无非就是担心步进电机会丢步而已

网友E:
有这功夫,不如用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