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变频器参数

楼主(2021-07-22):
哪位大师知道永宏PID-N10变频器的简单调试参数?端子启动是哪个参数?谢谢啦!

网友A:
调试的第一步是看手册,没有纸质的可以找电子版,手机可以上网就在头条极速版或度娘家找一下比在这发帖更快得到答案

楼主:
楼上大师,手机,电脑上网查到有N1.E1.S1系列都有,就是没有N10系列的,找了半天一直没找到,才麻烦大家的

网友B:
永宏的主业是PLC,现在有触摸屏卖,是别的品牌代工的;变频器应当也是代工的;

网友C:
上其官方网站,找客服。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不需要它的参数资料了,本想找到参数改一个端子输入,找到这个端子启动信号时有时无的原因了,原来是端子排有个PC和24V的短接片松了,造成的端子没有启动电压,国产变频器基本都没有这个短接片,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