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就那一瞬间,
dld= d1030 9999 ,
set m0.
在脉冲运行时,比如1秒6400脉冲这样速度.
这个M0能实现set吗?

网友A:
如果脉冲频率高于PLC的扫描周期就不行了,至少三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改成区间,在扫描周期内就可以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改成区间,在扫描周期内就可以对吧?
改成大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