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个问题,施耐德plc for语句怎么用,下面这张图怎么算的15和16的

楼主(2021-07-23):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G=1时,内循环不执行,外循环执行3次,SUM=1+2+3=6
FLAG=0时,所有循环都执行,I=1 内循环SUM=1+2=3 然后外循环再加一次I ,所以SUM=4
I=2 内循环SUM=1+2+4=7 外循环 SUM=9
I=3 内循环SUM=1+2+9=12 外循环再加一次,SUM=15

网友B:
这什么书上的?
这也太没效率了.就为了演示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