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3):
求教,想用三菱Fx1s做个按钮按一下时间加一秒,另外一个按钮按一下减一秒时间断电延时,断电自保持的程序,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菱培训教材里面的案例么

网友B:
可以用带断电保持的寄存器做比较,

按一下时间加一秒,另外一个按钮按一下减一秒,这个三菱有加一指令和减一指令配合上升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教,想用三菱Fx1s做个按钮按一下时间加一秒,另外一个按钮按一下减一秒时间断电延时,断电自保持的程序,求大神指教
是不是想修改定时器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