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封式电磁阀换到中位后气缸出现爬行

楼主(2021-07-23):
中封式如图进行两个排气节流阀的布置,进行电磁阀换位后换至中位,但之后气缸仍出现缓慢移动的现象。请问是节流阀出现漏气了吗?

网友A:
这应该是汽缸活塞密封不良,从活塞处窜汽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的是是气缸问题吗?

网友B:
也可能是电磁阀的问题?

网友C:
中封式的电磁阀?判断是电磁阀的问题,可以考虑换成中压式的电磁阀。

网友D:
有个不常见的原因是汽缸内缺油

网友E:
前几天刚遇到过这个情况,气缸活塞串气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汽缸内活塞窜汽的可能性较大,但也许会是其它原因,如电磁阀中位密封不良。

网友F:
你要立即停用中通式电磁阀效果会好,中封式在电磁阀处于中位时,原本进气端压力还是要高于排气端,所以容易出现爬行。中通式电磁阀处于中位时气缸两端压力相等,不会出现爬行。

网友G:
是不是电磁阀质量不太好呀,漏气。

网友H:
如果排除气缸漏气,应该是气管到电磁阀这段距离导致的,因为管路里的空气有一定的压缩余量,导致气缸在电磁阀封住时会往回退一点。我们有使用过SMC的先导阀,直接安装在气缸本体上,一头安装一个,这样可以在慢速时能迅速停止且不会来回摆动。

网友I:
是不是该检查一下内部密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