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3):
5Uplc和3Uplc的1pg一样功能的,就是可以带个轴的定位模块是什么,能带几个这样的定位轴?控制也和1pg一样类似的写法吗

网友A:
通过一个FX5-CNV-BUS接口转换模块后面可以接FX3U-1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加转换接口的吗,有没有比较简单和经济的做法,比如我的5U要带6个轴,比较常规的做法是什么

网友A:
5U自带4轴,直接扩展的话加FX5-16ET/ES-H,(2轴)
不过这个模块比较缺,价格上不会比你用转换模块再加定位模块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加转换接口的吗,有没有比较简单和经济的做法,比如我的5U要带6个轴,比较常规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只是简单的单轴定位,可以走通讯,5U支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