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3):
假如步进电机一直运行,d8340超出双字范围后,会怎么样?
有知道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大佬。
假如有条流水线一直走,要计算行程多少米,如何处理这个溢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大佬。
假如有条流水线一直走,要计算行程多少米,如何处理这个溢出问题?

可以设定超过一定脉冲数时,停机,累加后再清零。

另外如果是这样一直走的话,没必要用步进电机,普通电机就可以,滚筒上装个接近开关,根据滚筒周长来计算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大佬。
假如有条流水线一直走,要计算行程多少米,如何处理这个溢出问题?

可以设定超过一定脉冲数时,停机,累加后再清零。

另外如果是这样一直走的话,没必要用步进电机,普通电机就可以,滚筒上装个接近开关,根据滚筒周长来计算也可以。

我认识一个人,带流水线皮带用伺服,他说普通异步电机在低率频下力矩会小,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