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数字有变化简单,没变化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组态软件和高级语言:有键盘Enter事件,在其中编写触发M10的程序或者脚本。

触摸屏:可以使用自定义键盘然后在Enter键中编写脚本。

网友C:
在键盘回车键上面放一个透明按钮M10的,理论可以

楼主:
想单独使用触摸屏实现,只ON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键盘回车键上面放一个透明按钮M10的,理论可以
好主意,要求键盘位置固定,并且M10按键设置成键盘弹出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键盘回车键上面放一个透明按钮M10的,理论可以

一般触摸屏对待重叠元件是上面的有效。

Good luck ~

楼主:
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个隐藏的周期性切换开关,设置1秒,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还是没有原厂触摸屏好用,因原厂触摸屏禁止上载,只能根据PLC程序摸索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脚本来得方便,或者有触发机制的循环策略。

网友E:
如果是威纶通屏,数值输入 有个  通知  功能了解一下,只要按下ENTER就可以指定位元件置位,只是置位后需要进行复位,这个可以在PLC里面做程序延时复位。

楼主:
上面程序里有M10,不知道人家怎么实现的,估计触摸屏李写了脚本

网友A:
你可以发使用的屏型号,或许有人用过,能给你更好的建议

楼主:
普罗菲斯37W2的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