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第一次用M200,用模拟器强制输入为啥线路没输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哪位大虾指导下

网友A:
你用监控表 监控下M10.0 的 0 或者1 别看梯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PLC没有RUN起来,草率了

网友B:
没run啊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