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45吨门机重量显示器自从接线盒到传感器的线被拉断过一次后,显示就不行了,现在更换了显示器,线也更换了,,还是调不成,不知道有没有处理过这个重量显示器的师傅,如何调整?

网友A:
电源是否正常(包括到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B:
测量一下传感器反馈电压。来判断是不是某一个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C:
搞维修的,一定要胆大心细,认真检查都能查到原因,求人不如求己,慢慢来!

网友D:
简单说调不成太粗糙了,线接上后有无显示?首先看有无电源,再看一般信号线断线或接线错误都会有错误代码提示。很多情况都是以上原因造成的。

网友E(2022-03-17):
问问你师傅,